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我会很感动的!

楼主(2004-02-11):
是这样的:   一台步进电机通过蜗轮蜗杆带动工件转动,旋转一定的角度就停止转动,再旋转一定的角度,停止转动。一直重复好几次,分度精度小于等于0.5度。   这样的话就有下面的问题:   步进电机要怎样选择(除了功率不能确定外),蜗轮蜗杆的传动比最好是多少?还有就是减速比是不是就是传动比!   谢谢指点!!

网友A:
你的问题我也不懂,但是为了让你很感动,我只好..... :)

楼主:
谢谢你的好意,真得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指教 吗?

网友B:
减速比越大精度越高

网友C:
可以用编码器做反馈去控制变频器带动电机实现你的控制要求

网友D:
步进电机是由于相数决定转角,以360度除以相数等于,传动比等于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