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触摸屏动画

楼主(2004-02-11):
个位大虾: 老板要在触摸屏上画的逼真,搅拌机要会旋转, 不知该如何画。(只要一个长方体可以以自己的中心转就可以了) 能否发个例子glories@sina.com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在页面上自己画出不同时刻物体的形状,分别存盘,然后用动画功能定义一个多状态,在不同状态时调用你设计的物体形状,就行了,不知你用什么品牌,所以没有例子可发.

网友B:
建议:你可以多做几个同一中心的长方体LAMP,然后让它们分别按顺序循环亮就可以了。

网友C(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