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O对象提示未定义类型的原因

楼主(2004-02-11):
iFix中定义如下语句: Dim cnn As ADODB.Connection Dim rs As ADODB.Recordset Dim sql As String Dim ConnectionString As String Set cnn = New ADODB.Connection Set rs = New ADODB.Recordset cnn.CursorLocation = adUseClient cnn.ConnectionString = "driver={SQL Server};" & _ "server=127.0.0.1;uid=sa;pwd=shang;database=gas_data" cnn.Open sql = "select * from Unit_Info" rs.CursorType = adOpenKeyset rs.LockType = adLockOptimistic rs.Open sql, cnn, adOpenDynamic 后提示不能识别未定义的类型,然后我加入Miscrosoft ADO Control组件,再运行还是不行,但是在VB中却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2004-01-05):
我按照您的代码试过了,是可以的,谢谢您,的确是可以的,你看看加入了MIRCOSOFT ADO 的引用没有,如果加了马上是可以的。

网友B:
请教您是怎么加入Mircrosfot Ado的引用的,能说的具体点嘛,谢谢。我是先新建一个对话框,然后插入OLE对象,选择Mircosoft Ado Data Control后,对话框上面就有了改控件,然后就不管它。最后加入按钮并在按钮的脚本(事件)中加入以上的代码的,运行出错说类型未定义。。

网友B:
有谁用过,请给我指点指点呀,急用呀

网友C:
ifix-〉[开发平台]-〉[工具]-〉[引用]。 ms ado 2.7

网友D:
ifix-〉[开发平台]-〉[工具]-〉[引用]。   ms ado 2.7 我的ifix怎么没有啊?

网友C:
msado 2.5有吗?

网友D:
没有:[工具]-〉[引用]。请指教,我很菜。

网友C:
msado在ifix VBA中的全名为: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5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6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7 任一选用后会出现一小标记,确定就行了.

网友D:
我看见了,非常感谢deng_lp,这里有你真好。

网友E(2004-02-11):
怎么添的,我看不见。

网友F(2004-05-20):
搞得好,我顶,不错,希望各位大哥解决问题的出力,看回复的就支持一下,他们很辛苦啊

网友G(2004-09-06):
我的VB 中没有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7 只有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6 是怎么回事?怎么可以装 Microsoft Activex Data Objects 2.7?

网友H(2006-02-06):
大家好才识真的好
帮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的blog
http://lostcity.blog.zj.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