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帮忙(PLC\编程器)

楼主(2004-02-11):
各位仁兄帮忙!! 我刚刚接触PLC(三菱F1\FX2),不懂的问题太多.我想用PLC来控制吹塑机,因为原先的继电器控制线路中有不少时间继电器,这样就涉及到经常更改时间值的问题.哪位仁兄熟悉三菱PLC,请不吝赐教: 有了PLC,还需要配备哪些设备,系统成本不要太高,我现在使用的是三菱F1-40RM,

网友A(2003-11-25):
三菱F1-40RM已經停產,周邊設備亦同,換別的好嗎? 商安

楼主:
利昌机电: 那你觉得我该选用哪款PLC合适,我的总点数要求60点,其实上面的问提关键是我选用了PLC后,同时还需要选用哪种合适的可随时更改时间输入的设备。 恳请解答,为谢!

网友B:
你可通过以下方式输入时间: 1、通过编程软件改程序; 2、用PC作上位机,通过组态软件输入数值; 3、配LCD或触摸终端; 4、配一个可调电位器进PLC的模拟量通道; 5、配一个拨码盘或矩阵电路,进PLC的开关量通道; 6、配一个数字仪表输入,通过模拟量输出进PLC。 最通用的方式是组态软件或触摸终端。最价位低的是电位器。如果工艺允许调节几个时间点,用开关量设定最便宜。

网友C:
可以把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端再接回PLC输入端,或者换一个PLC再外加一个触摸屏。

网友D:
用FX2N系列的PLC我看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以上杜学强推荐的方法都能用,就看你的系统配置了!

网友E:
吹塑机我们这边很多可以与我联系业务0512-58183179 张

网友F:
触摸屏+plc

网友E:
我司也有吹塑机,ASB650型的,时间值的更改只需通过专用控制仪表与PLC通讯即可,不需再使用其它元件

网友G:
你可选用瑞士思博PLC的PCD1,它不扩展时是8~64点,可选配小型液晶编程器以随时更改参数。

网友H:
fx2nPLC和触摸屏 zhaojj518@163.com

网友I:
用我公司的PLC加OP人机界面,以上系统3500圆大洋搞定。

网友I:
用我公司的PLC加OP人机界面,以上系统3500圆大洋搞定。 autech@china.com

网友J:
FX2N+F930GOT

网友E(2004-01-14):
fx-2n 82R ok !!!!你要吗?

网友K:
我觉得选用瑞士PCD可编程控制器会比较好!编程软件包比较友好!

网友E:
用FX2N+F930GOT-BWD-C

网友L:
你手中不是有编程器吗,想什么时侯改时间就什么时候改时间.

网友M:
原来的继电器电路都摘掉,只留输入和输出。

网友N:
要想“平夹实用”可采取“BCD码拨盘”开关,既能输入又能显示。 中空成型机定时按秒计3位足够,故设计取4个数值(精度在0.1)。 输入需16点(4组4点),输出用8点,做8个计时器(如想多些则要多几点输出则可)。 编程上“分时扫描”就可以了,建议这段程序放在“快上模”前。 这样即使在“吹制”时调时间都无问题。 另外你不用担心PLC的CPU不够快,因为产品周期至少20秒以上。

网友O:
TO:方平 现在很多公司都有那种低价位的数据设定显示单元,如三菱,OMRON,西门子等,再加上PLC即可。具体价位就随你自己的情况而定了。

网友P:
工程在台州可来找我。 SHAO305PLC@163.COM SHAO305PLC@263.COM

网友Q:
用文本显示器太简单了!成本又不贵!

网友E:
用文本显示器、触摸屏、上位机或指拨编码器+PLC都可以,自己核算哪样合算了!

网友E(2004-07-05):
F1-30RM F!-40RM F1-60RM 有现货供应请联系13339826890

网友R:
《有没有做化妆品全自动封尾机工程师?》

网友S:
你用的只涉及数字开关量,用数字拨码开关+plc最简单。

网友S:
to:hzy002 “化妆品全自动封尾机”的工艺和控制要求是些什么? 有经验的作工控的人都可以作!

网友T(2004-08-09):
用扩展模块八个小电位器够吗?价廉物美

网友U:
用我公司的PLC加OP人机界面,以上系统1900圆大洋搞定

网友V(2006-01-17):
可以改用配方的方法,设置不同组别。

网友W:
  可用永宏FBs-40MC+海泰克PWS1711觸摸屏。不但能實現閣下所描述的功能,亦能提升設備的檔次。
  聲明:我是搞電控的,不是到這裡做廣告來的。
  永宏的便宜又好用,關鍵是國產的,技術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