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力控中使用OPC的问题

楼主(2004-02-11):
各位前辈:    本人使用的是力控2.62版本,本人看到其I/O设备驱动中有OPC的CLIENT端,能使用LONWORKS的OPC SERVER吗?可以的话,需要另外安装什么样的软件呢?(或者说什么样的公司提供LONWORKS OPC SERVER软件呢?可以自行编写吗?要哪些工具呢?)    多谢!

网友A:
OPC有两部分,OPC CLIENT和 OPC SERVER,只要这两部分是按照同一种标准,标准1或者标准2,那么安装了以后,计算机系统就会自动搜索到.三维力控公司的PCAUTO提供OPC CLIENT 和OPC SERVER,另外,使用力控的OPC CLIENT可以检测到任何软件提供的OPC SERVER.使用其他软件的OPC CLIENT 也可以检测到力控的OPC SERVER.

楼主:
多谢您的指教。另想请教您:我们作为LONWORKS设备的供应商,如果我们想开发出OPC SERVER程序,用于读取LONWORKS设备的值的话。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开发工具呢?

网友B:
三维力控有基于底层的LNS驱动程序,同时基于32位的LON卡的驱动已经开发完,速度是8位卡的几倍,会避免通过OPC进行桥接带来的通讯速度问题,同时三维力控具备OPC快速开发工具,请登陆www.sunwayland.com.cn来了解相关信息。

楼主:
感谢pnetpower的回复,关键是这两天我都上不去www.sunwayland.com.cn,下午17:00和早上8:50都不行,不知是不是网站在更新的缘故。多谢了!

网友A:
网站已经更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