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数据库中数据怎样与莫迪康PLC内存中M,I,O量对应连接

楼主(2004-02-11):
(无正文)

网友:
在mcgs中是通过设备窗口中的设备驱动构件完成连接的。 首先在设备窗口中添加一个通用串口父设备(如果你的plc是通过串口通讯的话),然后添加在设备选择窗口中选择对应莫迪康PLC的设备驱动构件,例如支持的是modbus RTU通讯方式,则添加一个modbus RTU设备,在标准的modbus中使用0、1、3、4号寄存器对应开关量和模拟量,至于内存中M,I,O对应的是哪个寄存器的哪个地址在硬件地址的对应关系表中有,假如I寄存器第0位I0对应11000,后4位是寄存器地址,则可以在设备属性页中添加11000,依次类推在设备属性页中把需要访问的地址全部添加上,添加完成之后,在通道连接的时候将变量地址(如11000)和mcgs变量关联上(如触点1开关)即可。

楼主:
进入组态窗口,双击“设备0-串口通讯父或设备1-莫迪康RTU”没出现属性窗口,而出现提示:设备对象无法创建,可能原因包括本设备没有安装或设备驱动文件已删除。 我用MCGS5.1通用版安的。设备驱动文件在哪? 在其他不联机PC中双击可看到属性窗口,不知他哪里与我PC内容不同?

网友:
这是我的摩迪康驱动的安装路径: D:\MCGS\Program\Drivers\PLC设备\莫迪康\Modicon-RTU 出现上述原因是: 1)驱动文件没有或驱动路径不对(安装后手动操作目录和文件了) 2)Windows系统的注册表数据错误(多次安装和删除Mcgs和没有清理干净) 建议:用卸载工具卸载MCGS后,把安装目录也删除(记得保留自己的工程),重新启动计算机然后再安装Mcgs5.1通用版。 另外,可以通过手动方式注册,Windows2000下通过regsvr32.exe命令可以注册驱动程序,在命令窗口中执行。例如: d:\regsvr32.exe D:\MCGS\Program\Drivers\PLC设备\莫迪康\Modicon-RTU.dll 有些时候给mcgs的技术支持打个电话就可以问清楚了

网友A:
test.I have a question.

网友A:
求助: 本人有一工程,使用莫迪康PLC,组态软件使用的是ConCept2.2En,上位软件使用组态王6.0(128点)实际使用62点,其中模拟量9点(4-20mA),其余位DI、DO点。系统设置通讯速率为9600,组台王采样周期60ms,但工程完成后画面数据刷新速率却最高只能达到2s,检查修改PLC及组态王的参数后,也未能进一步提高数据刷新速度,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指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求助: 本人有一工程,使用莫迪康PLC,组态软件使用的是ConCept2.2En,上位软件使用组态王6.0(128点)实际使用62点,其中模拟量9点(4-20mA),其余位DI、DO点。系统设置通讯速率为9600,组台王采样周期60ms,但工程完成后画面数据刷新速率却最高只能达到2s,检查修改PLC及组态王的参数后,也未能进一步提高数据刷新速度,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应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指教。本人将不胜感激! Email: ghlichept@hotmail.com

网友B:
MCGS你好! 我学习MCGS有一段时间了,但有一个问题始终不明白?我使用MCGS学习软件(30分钟)与LG-MASTK 80S的PLC不能通讯,驱动也是MCGS你们提供的,包括接线方法。可始终我没有进行通讯成功。很想在得到你们的帮助,如何能通讯成功!

网友C(2004-03-13):
这种调试上碰到的问题原因很多,最好直接打电话沟通,这样比较能了解您的情况。请致电:010-62979682-211 技术部门,他们一定会为您解决!

网友D(2009-04-01):
我也想按 怎么安装啊

网友E(2011-09-17):
如何点动控制pl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