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教实时曲线的问题:

楼主(2004-02-11):
我的工程中需要显示实时曲线的参数较多,但数据的单位不同,且数值的大小差异较大,导致显示效果不佳。请问是否能将实时曲线的y轴标注分别设置分别显示?或者有别的方法改善?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试试实时曲线中的“曲线透明”功能? 将两个曲线完全叠加,上部的曲线作成透明的,但不可以显示y轴标注和x轴标注,曲线的幅度当然可以由您自己决定了。 这只是一种想像,是否能用,还要您自己试验了。 对了,如果可以实现的话,别忘了在此回复一下。

楼主:
fanren630的方法我以前试过。这样作,只解决了显示的问题。但实时曲线的浏览、翻页、放大功能需要双击曲线才能激活。两个曲线完全叠加后,后面的曲线就不能使用放大功能了。而且我在实时曲线构件的属性方法中没有找到激活放大功能的命令。怎么办?

网友:
wxl你好: 你的问题在工控过程中应该很普遍存在,所以三维力控公司的软件PCAUTO就是这样设计的.使用PCAUTO中的历史趋势控件,可以实现较多参数同时显示,而且各参数单位不同,数据范围不同的要求. 欢迎和我们联系,010-82856161---1007 或者发邮件到zhaof@sunwayland.com.cn.

网友B:
wxl:你好! 如果用实时曲线显示的话确实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如果利用历史曲线来显示是可以实现每条曲线单独设置Y轴值的,只是因为历史的,所以相对实时曲线来说会有一定的延时而已! 至于楼上的柠檬水老兄,请你看清问题再吹牛好吧,历史趋势控件??客户要求的是历史的吗??:)

网友:
误会误会!我真的没看清楚.不好意思! 历史趋势完全可以实现实时趋势的功能!而且历史趋势还有别的特殊功能就是查询历史数据. 所以我认为,虽然我没看清楚问题,但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没有错的.

楼主:
我在飞利浦的工厂里见过一个系统,是通过点击曲线切换y轴标注的。我认为这样很方便。所以我想可以将多个透明曲线完全叠加,并把多个标注做成图片放到y轴边上,通过设置按钮,来控制标注图片的可见属性。这样可以基本实现类似飞利浦工厂系统的显示效果。但是,叠加的实时曲线的翻页、浏览如何解决让我头疼。mcgs的曲线的放大功能不能用脚本控制,我认为很糟糕。

楼主:
历史曲线我试了一下,只能对多个曲线分别设置标注,但在显示时只显示最大的标注,而不能切换显示的标注,是吗?太遗憾了。我不知别人是怎么用的?或者我太笨? 还有,能否实现动态按钮?就是把鼠标移动到按钮或其他动画单元上,按钮高亮、或加框、或下凹、或移动少许?我见过组态王的一个系统,可以实现加框的。

网友B:
wxl:你好! 实在是很抱歉,您所提的要求暂时还是实现不了,我们会提给开发部门,希望下一个版本发行的时候可以增加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