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工频电流检测器

楼主(2004-02-11):
要求: 只检测50hz的工频电流,量程50mA--10A,超过某一阀值(例如100mA)输出一开关量。 最好是-48v供电。 我是电信监控设备集成商,需要很多。

网友A:
双显示上下限设定电流表,四位数显,ABS防火外壳,量大价优, 13068847268,广州小李

网友B:
TO:郝 FM:卢文忠/河源雅达电子公司 13302480038/0755-83652393 你的要求是: 只检测50hz的工频电流,量程50mA--10A,超过某一阀值(例如100mA)输出一开关量。    最好是-48v供电。    我是电信监控设备集成商,需要很多。 我司有一产品适合你,产品五年包换!量大价格优! 交流开关量变送器 一、 概述 开关量变送器是一种能将被测交流电压或电流转换成按特定要求输出直流电压(或继电器接点)的仪器。三组合开关量变送器则由三个彼此独立且相互隔离的单个开关量变送器电路组合而成,具有三个单路开关量变送器的功能。开关量变送器可广泛用于电力、邮电、石油、煤炭、冶金、市政等部门。 二、 型号 单交流开关量变送器: YDE-K1 三交流开关量变送器: YDE-K3 三、 主要技术指标 1) 输入:AC 0~600V、45~55Hz或0~15A,45~55Hz 2) 输出: a、电压输入时: 当输入电压大于或等于某一临界值时(如:100V),输出高电平(5V),或继电器接点输出(闭)。 当输入电压小于或等于某一临界值时(如90V),输出低电平(0V),或继电器接点输出(开)。 b、电流输入时: 当输入电流大于或等于临界值(如:250mA),输出为高电平(5V),或继电器接点输出(闭)。 当输入电流小于或等于临界值(如:230mA),输出为低电平(0V),或继电器接点输出(开)。 C、继电器接点容量:DC 30V、1A 说明: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临界点可按用户要求设定(如:150V、200V或500mA、1A等)。 3) 辅助电源:DC 5V、12V、24V 4) 工频耐压:输入/输出,输入/电源间:AC 2kV/min,漏电流1mA。 5) 绝缘强度:≥20MΩ 6) 工作环境:温度:-10~50℃,湿度:10~90%(无凝露) 7) 外形尺寸:YDE-K1: 44mm×75mm×71mm YDE-K3: 110mm×75mm×71mm 四、 接线 五、 安装 采用DIN导轨和螺钉两种安装方式,导轨宽度为35mm。螺钉大小为M3×12。

网友C(2009-08-19):
要求最好是加上开口设计,孔径在15C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