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

楼主(2004-02-11):
各位大虾,吾是刚入行的工控菜BIRD,请教一个问题: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什么不同?变频器能不能拖动普通电机?如能,是否对普通电机有害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03-12-27):
变频器所拖动的大多数是普通电机!

网友B:
有一35KW罗茨风机电流74安,我可不可以用37KW的风机水泵类变频器

网友C:
不可,罗茨不属水泵风机类。

网友D:
我认为可以,那要看如何用?我曾经用一个台安邦信的P7系列变频器(风机水泵类)控制110KW的罗茨风机,只是在调试时由于惯性大我把加减速时间设长了一点。是应用在化工厂里吸风的,使用近二年了也没出问题。

楼主:
我公司有8台变频器,拖动的都为变频电机,故有此问 谁能回答我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网友C:
点与面,特殊与一般。你既然用了两年了,就用吧。呵呵。

网友B:
请教各位大侠。 我看了很多资料发现37KW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只有75安左右。 我这台罗茨风机是送风的,正常工作电流都74安了,如果关闭旁路伐满负荷运转电流还会高一点。 我是否该用大一点的变频器呢?用的话该要多大的才适合呢?

网友D:
选多大的变频器和你的使用有关,因为你现在所说的74安电流是在工频下测得的,用了变频器后不一定有那么大的电流了(变频器的功能之一就是节能),再说了用了变频器之后你就可以调节风量,旁路阀就可以不用或少用了。一般来说37kw的罗茨风机就选37kw的变频器好了,不过加减速的时间要长(我用过的是132KW的罗茨风机设的时间为160S).

网友E:
把这件事交给卖变频器的公司,你在旁边监督不就0K啦!!

网友D:
好主意,这倒省事。

网友F: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人说变频器不能拖动普通电机.我厂是用来拖动低温液体泵的(目前泵的出口压力小,不满足工艺要求),我认为只要不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应该没问题,可以提高一下设定频率(现在是50HZ)

网友G: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最显著的不同,在于多了一台独立供电的风扇。这样大大改善了低频时电机的散热问题。另外变频电机在性能方面为变频应用做了优化设计,改善了低频及高频特性,噪音比普通电机小多了。一般地用普通电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低频时,比如10HZ以下时,由于激磁电流过大,会有多一点的发热,这时散热也不太好,速度低嘛。如果你的要求高,银子多得压身,不妨试试变频电机。

网友H(2004-02-11):
低频应用时用变频电机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