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国CT变频器主控板维修?!?!?

楼主(2004-02-11):
英国CT变频器 CD系列 18.5KW 开关电源原理图谁有请帮帮忙! 各位高手请赐教开关管旁的一元件丢失不知是何物 元器件为两脚的,管脚两端电压同直流侧一般高,谢谢!

网友A:
您好,欢迎拔打我们的技术咨询热线021-62141466

网友B:
丢失东西无所谓,分析线路板可以得出结论: 深圳地区变频器维修热线: 0755-28848529

网友C(2004-04-12):
求助: CT变频器90KW,IGBT是好的.整流上有可控信号.测量也是好的. 开机显示TH 和TRIP. 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求助大家!!! 急!!!

网友D:
不知你的CT变频好了吗?TH是过热,你外部有没有短接.还有不清楚的可拨打0573-8038826,沈

网友C:
90KW CT变频器寻求帮助 !!! th 是过热。我在变频器下接了个小电机,它就显示过热。外面没有短路,驱动板没有明显的损坏迹象。不知检测过热的传感器是哪个呀? 0531-23232726 013864098849

网友C:
To : 振兴 和 力锋 你们那有ct 的配件吗? 能维修吗?

网友B:
有没有发现有两只脚的芯片贴在散热片上面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E:
TO:力锋电路板维修 你好,我是冲云机电的,您发的资料已经受到了,谢谢

网友F:
总被那么多的人冷落,不知何时才能得到你们肯定,我希望能成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是何勇,

网友G:
你好,在电话里我没有给你讲清楚,你应该仔细检查热传感器输入到运放的这一路点路,TH故障还是很好修的,一般是运放坏了,如果现OC,一般模块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