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恳变频器维修请教

楼主(2004-02-11):
各位高手: 我有一台三恳变频器,SAMCO-V 型号为SVF-503 50KVA ,电源接通后显示正常,且接触器吸合,但在调节频率旋钮后,变频器报警,代码为4,接触器释放。由于没有资料,代码含义不清楚,请教高手该如何检查?谢谢!!!

网友A(2004-01-08):
4代表输出短路,检查逆变模块GTR(一般为ST)和逆变驱动

网友B:
可能模块有问题了,拆下测测吧 为什么买的模块老是有坏的,找一家能供应好模块,能长期合作的公司好难。

网友C:
模块坏驱动部分一定要仔细检查!013757360727

网友D:
电机可能有坏,

网友E:
恢复出厂值试,如不行就是模块完蛋了,换新模块后最好检查驱动部分

网友A:
SAMCO-V 型号为SVF系列没有什么功能代码的,全部是手动开关和模拟电位器调整数据

网友E:
三垦SAMCO-VF系列的SVF-503的故障代码“4”是6只模块的其中一模块已经完蛋了,型号是ST150Y2,更新后就OK了,如果有什么问题不清楚可来电话:13008964596

网友F(2004-02-10):
山东德士嘉经贸有限公司是日本三垦变频器中国一级分销商和特约维修中心,提供各种三垦变频器配件及全系列的三垦变频器,价格全国最低,质量可靠,售后服务周到.联系电话:13963362680

网友G:
深圳力锋变频器维修中心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维修热线:075528848529 刘工

网友G:
模块坏了,深圳地区变频器维修热线 0755-28848529 刘工

网友H(2004-10-22):
大家好: 我单位有一台三肯MF-22K变频器CPU主板坏了,现急于求购主板, 有此配件者请速联系。谢谢! 联系电话:0433-2917190 联系人:卞工

网友I:
版主:请解释以下现象! ---------------------------- 三恳变频器维修请教 tyjt 森陆 11 506 2004-10-22 12:11:00 急于求购 冰点点 森陆 0 51 2004-10-22

网友J(2006-03-28):
输出短路最大可能是模块坏了,可能你接的电机有短路!

网友K:
 我也认为你的电几有问题了.电机短路引起变频器烧了

网友L:
直接报废吧,机器太老了,说不准以后又会出现别的问题,不过总的来说,越老的机器质量越好,想想三垦SVF的机器都是10年前的了,现在还能用,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E:
  可以修,我公司有这样的机子非常多,质量非常好,我自己修的,非常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