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变频上电"----"原因

楼主(2004-02-11):
请教各位高人:我有一台6SE3122-4DG4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电压检测电路未见异常.请赐教.

网友A:
主板问题!

网友B:
先把主板上的电容换一下,详细可拨打013575315985咨询

楼主:
换了几个电容没效果

网友C:
有可能是控制盘与主板接口松动,检查接口,若问题还有,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D:
可能是主板5V电源问题

楼主:
主板上有一个7805稳压器没问题。有一个处理芯片sec 51c802-m是不是没工作,旁边一个晶振16.000拿掉后依然显示“----”有人知道此芯片的工作原理吗?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E:
cpu 没有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