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4-02-11):
本人目前使用的设备大都是三菱的,因为我们实验室是三菱资助的(并不是本人有什么亲日思想)。在三菱的设备中好像没有什么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是不是和三菱的位置控制模块的功能是相同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贴子?????

楼主:
如果上述两者是功能相同的话,应用那个在经济性上更具有优势?

网友A:
你问的问题太简单了,大家可能不想答.

网友B:
目前的运动控制卡在硬件方案上又几种,单片机方案,专用芯片方案,DSP+FPGA的方案,到了第三种方案柔性就比前面的大多了,而且功能更强大,你可以访问www.step-servo.com查询

网友:
http://www.novaelec.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