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7.5KW无显示,有继电器的吸合声。

楼主(2004-02-11):
我这有一台富士G9S-7.5KW变频器,开机无显示,而且其通电后能听到内部有继电器间断吸合的啪、啪声,是什么故障?请指点一二。 我是搞设备维护的,只知道变频器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更换了变频器上的三个电容器(是变压器周围的),还是不管用。 这台机器生产现场急用,我把一台富士G9S5.5kw 的变频器(原来带5.5kw)带动7.5kw 的6极电机使用,好在电流不大,10A左右,现在想自己修一下这个变频器。但又没有资料可查,真是急!

网友A:
风扇运行吗?检查操作器!

楼主:
通电后操作面板没有显示。但有一个红色的LED灯亮!

网友B:
细查开关电源。

网友C:
既然都换了两个电容了,何不把开关电源部分的其它的电容也换掉,说不定就搞定了呢。

网友D:
深圳地区变频器维修热线: 0755-28848529 刘工

网友D:
富士的变频器做的比较成熟,比较好维修。 深圳地区变频器维修热线 0755-28848529 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