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变频维修

楼主(2004-02-11):
我有一台台安N2-450-M3-3.7KW现有故障为显示为OC-R不知是何故障请各路高手指教急!!!!!!!!!

网友A(2003-04-16):
模块是否导通??!!

网友B:
是不是OC-A,加速中过电流了,用了多久了? 用了很久的话,可能侦测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C:
除非你懂一点变频器技术,不然这样求助是没有用的,还不如就近找一个维修站去维修。

网友D(2004-02-10):
无锡市卓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县前东街锦树里18号603 13023318068 05108867261

网友E:
WANGj说的有理

网友F:
过流了,可能模块坏了,深圳地区维修热线:0755-28848529

网友G:
驱动部分光藕PC929全换掉,详细请拨打013575315985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