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楼主(2004-02-11):
伺服电机抖动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性是PID没有调好。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可能是PID参数过大。另外,若选用的伺服电机功率过小,也会出现你所说的现象

网友C(2008-08-08):
还有可能电机的反馈有问题,看看电缆连接

网友D:
1.机械方面点击同轴度不好

2楼上所说IPID问题,超调

网友E(2009-01-03):
很可能是因为速度反馈的问题,查看编码器的连线和编码器。再有就是PID调节太大。

网友F:
把电机刚性调低一点就好了。如果噪音还大,把惯量比往下调调。

网友G:
不好意思,路过此地,只为积点积分发帖。

网友H:
1、看看有关PID参数是否设置准确,有无增益过大?2、机械是否共振?

网友I(2009-05-01):
积分太大或比例太大。  比例太大时抖动频率较高, 积分太大时抖动频率低些。

网友J(2009-06-17):
只为学习。谢谢各位!

网友K:
如果是新设备可能是参数问题,如果用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反馈方面的问题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新设备可能是参数问题,如果用过一段时间可能是反馈方面的问题

网友L(2009-09-14):
编码器问题吧..sjg

网友L:
编码器有问题也可能是那反馈的电线有接触不好

网友M:
我也觉着编码器有故障!

网友N(2009-10-28):
使用自动增益调节,试一试

网友O:
可能是和机械的共振,加陷波试下。

网友P:
位置环增益设置过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Q:
编码器与驱动连接线可能有问题,你跑一下高速试一下。更增益调整也有关系

网友R(2010-10-02):
空载的情况下还是带载的情况?

网友S:
可能是编码器零位跑偏 建议用示波器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