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我是新手,请多指教

楼主(2004-02-11):
(无正文)

网友A:
PLC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用在自动化控制中,它有处理器和输入输出端口(IO),通过IO与电气设备联接,IO进行电信号和数字量的之间的转换。CPU自动循环执行预先编好并下载进去的程序。PLC可以实现现场电气状态的采集、逻辑控制以及工艺参数的处理。

网友B:
plc学习,包教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