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 cpu 用s7-300 的I/O模板?

楼主(2004-02-11):
请问各位前辈,能否用s7-400 cpu 带s7-300 的I/O模板?如果能,还应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A:
通过PROFIBUS-DP可以连接远程I/O解决

网友B:
S7-400是不能直接使用S7-300的输入输出模块的,但可以通过ET200M使用S7-300的输入输出模块。

网友C:
ET200M 是什么?

网友B:
ET200M 是西门子的远程I/O站,它是通过profibus-dp现场总线连接的。

网友D:
s7-400 cpu 带s7-300 的I/O模板(ET200)就是冗余系统的配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