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GPRS数据通讯时的局域网问题

楼主(2004-02-12):
本实验问题是:应用GPRS MODEM与电脑主机进行网络通信时,GPRS如何才能与一个局域网内的某台主机进行通信?即局域网只有一个动态分配的IP地址,也即此局域网内的全部计算机在INTERNET上的IP 都是那一个动态分配的IP,此时GPRS 就无法判断局域网内的某台计算机,因而就无法与这台主机通信,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并欢迎提供资料,ajian022@hotmail.com

网友A:
在局域网的路由器上设置visual server映射相应的端口到具体的内部ip地址即可。

网友:
GPRS访问动态IP可以用动态域名的方法解决.至于还要访问局域网内的局域网地址,可以建立VPN方式试一下. 但是这样应用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2004-04-02):
你需要做一个服务器,进行数据的中转及保存GPRS与客户端(主机)动态IP. QQ:81754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