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显示8888

楼主(2004-02-12):
神光CGI22KW变频开机显示8888,请教大概声么不好?

网友A:
2个办法,首先刷刷灰,其次参数初始化

网友B:
主板坏!参数都不能打开!

网友C:
可能是,电源板电容问题。

网友D:
一:晶振坏 二:查一查+15V和-15V是否正常

网友E:
请发EMAIL:AVANCHQIANG@SINA。COM。我跟你说。

网友F:
可能是CPU程序丢了 华为的我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