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伺服交流电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4-02-12):
各位高手小弟有问题请教,请各位帮个忙 我现在有一套系统,需要用plc控制3套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控制伺服电机定位,需要的是x,y轴差补运动,不知道行否, 可询问有的plc厂商说,一个plc只能控制最多2个交流伺服电机,所以想询问大家这是真的吗? 接交流伺服电机plc是不是要继电器输出啊? 请各位帮忙 小弟邮箱是ssxxcy@163.com

网友A(2002-12-12):
详细情况发EMAIL,我帮你。

网友B:
我公司有一台机器一plc(CQMRON CQMIH )控制三伺服电机(PANASONIC),我无法理解器工作原理

网友C:
你给我说清楚点,我帮你搞定

楼主:
我们有一套系统以前是用工控机控制3套交流伺服电机一套步进电机,进行高速找点定位,现在我们想改用plc 控制3套交流伺服电机和一套步进电机,不知道行不行(我指不使用定位模块的话),其中控制x,y轴的电机需要同时运动, 可询问有的plc厂商说,一个plc只能控制最多2个交流伺服电机,所以想询问大家这是真的吗

网友D:
当然不是,完全可以控制更多个伺服电机。

楼主:
请各位高手留下联系方式可以吗,小弟可以询问一下

网友E:
X、Y有插补用一两轴定位模块控制,这样方便一点;另一伺服及步进可用脉冲单元控制,我E:szmfj@163.com,我可以给你一些帮助。

网友E:
各位: 我公司代理一种PLC(松下电工 FPG系列),该PLC不但做梯形图曲线,而且还可以做“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但最多只能控制2台伺服电机;因为FPG作为一个单独的控制单元,具有PLC定位模块的功能,其功能的确不错,且价格低廉。 如果真要控制3台伺服电机,我建议用日本松下电工PLC FP3系列;其位置控制功能更强,可以实现3轴位置控制(X、Y、Z轴),如需帮助请联系:canning01@sohu.com canning01@sohu.com

网友E(2003-02-12):
完全 可以 并插 补 通本电气 0755-25884160 25884694 张工

网友E:
请问,用位置控制模块和楼上提到的用松下的FP3在功能上和成本上都有什么差别?另外,我还想知道用PLC和伺服控制器,电机等开发的这套系统在哪些地方得到了应用,我以前作过这套系统,不过是实验台,希望和大家交流,我的Email:guoweijiang@mail.china.com

网友F:
FX2N系列可以控制8个定位单元,你可以使用一个FX20GM模块实现X,Y周插补,然后用FX10GM控制另一个轴。

网友G:
控制三台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我以前用过的OMRON的PLC是可以的。

网友H(2003-05-13):
各位救苦救难的高手,小第初出江湖,便遇到一个难题,希望各位指点一下:我公司有一套自控系统,是PLC(OMRON)控制多台伺服电机(TOEI)的,但在我更换电机后电机就无法回到原点;直到修该伺服器的一些参数后才OK,不知还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或参考资料。请E-MAIL: fanmj@syst.com.cn.谢谢!

网友I:
据我所知: 至少目前为止,用PLC控制伺服电机是PLC所能实现的最复杂的控制。 而PLC目前可分三个档次: 1,欧美产品:质量好,价格贵,性能高(欧美不入流的牌子当然也有,我说的是大家都知道的) 2,日本产品:质量也行,价格便宜,性能低。 3,其他:国产的和韩国的LG,这些都没有用过,据说性能差,质量也不好说,但用做入门还不错。 因此可以看出,如果是伺服控制,最好用欧美大公司的产品(在这里多谢canning,使我知道了日本货也能控制伺服但是有数量的限制)。 本人有编写调试伺服电机的经验,用的都是欧美产品(为避嫌,就不说什么牌子了),无论控制多台电机还是两轴、三轴差补,都完全能够实现。

网友E(2003-08-29):
提醒楼上的,松下FPG不只控两轴. 本体上的两路脉冲可做插补,另外左扩展有还有一轴和两轴的位控模块,但只有高功能CPU单元才可左扩展.

网友J(2003-10-15):
三菱FX2N+10GM+20GM完全胜任,有问题EMAIL我

网友K(2004-01-06):
三菱fx1s -14mt就可实现直线、圆弧插补,那第三轴就不用我说了。面板f920got 最经济的了,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呀,0769-2419993

网友L:
使用三菱的A PLC 和 AD75M3 的伺服模块就可以搞定.你爱哪边?如在华东我帮你.

网友M:
fxis-14mt也可实现直线、圆弧插补。。。。。。。。我晕!

网友N:
各位兄弟: 要想把自动化设备做好,请别再用PLC了! 应该用运动控制卡,写起程序来,可以随心所欲。

网友O:
请指教:FX2n 系列可不可以做(我指的是不用定位模块)

网友P:
楼上lipton讲的很对啊,控制多个电机还是用运动控制卡吧, 无论从功能上或是程序的编写以及将来的功能扩展,甚至于产品的档次 都应该用运动控制卡了。

网友Q:
邢处:春节快乐!忙的头晕了吧。自己放松一下,春节后再扛着大旗领我们前进吧!

网友R(2004-02-06):
三菱低配置:FX2N型PLC+FX2N-20GM(2轴)+FX2N-10GM(1轴)+伺服系统; 三菱高配置:Q-PLC(CPU、电源模块、1/0模块)+QD75P4定位模块(4轴)+伺服系统

网友S:
q请问运动控制卡的寿命敌得过PLC吗? 虽然我也是比较赞成用板卡驱动的~因为就上述那样较复杂的多轴控制来说,板卡是灵活许多,整体成本也相对较低。

网友S:
三菱低配置:FX2N型PLC+FX2N-20GM(2轴)+FX2N-10GM(1轴)+伺服系统; 三菱高配置:Q-PLC(CPU、电源模块、1/0模块)+QD75P4定位模块(4轴)+伺服系统 就这个低配置来算,一套也要10000好几。还不算伺服部分,新酬先生很阔气。高配置就不用说了。 运动控制卡再加IO卡(有些已含有通用IO的,IO点少的话可以省掉IO卡)~就会便宜很多,加上工控机也才大几千。更省的话,不用PCI的用ISA的,再找个有ISA插槽的普通商用电脑~就更便宜了嘿嘿~

网友R:
兔子老布先生答非所问,楼上问的是“PLC+伺服”而非其它。

网友T:
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如果要实现X\Y两轴的联动和插补,就需要位控模块,目前PLC的位控模块一般是两轴的,即一个模块可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价格在5000左右。如果不需要插补等功能,也有便宜一点的PLC,可以控制伺服电机,价格在1000元左右,可以实现简单的定位运动。

网友U:
"可询问有的plc厂商说,一个plc只能控制最多2个交流伺服电机,所以想询问大家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OMRON一套中型PLC可以控制16轴(只能实现两轴之间的插补运动),最近要推出的MCH71可以实现32轴控制。 据我所知,每一家市面上流行的PLC厂商都可以轻松实现您提出的功能要求,请问您咨询的是哪一家?

网友R(2004-03-08):
三菱的晶体管输出的PLC每相能输出2点100kHz脉冲,故只能控制两台伺服电机。若采用定位模块,则另谈别论。

网友E:
楼上的大哥,我用的PLC至少大概可以控制31台。这个和PLC的设定有关

网友V:
你可以用OMRON的PLC来做三轴的控制,OMRON现在有可以控制四轴的控制器,还有可以用来设值定位单元的专用软件是(NCT)各种的运动方式都可以做,你也可以到OMRON的网站咨询。

网友W:
抵制日货!!!!

网友E(2004-06-28):
我想找一份松下FP1的编程手册, 不知道哪里有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 急各位大哥,可不可以给我寄一份!!! 谢谢了!lixin8841@126.com

网友X:
各位前辈们,有谁了解DART(代顿)的产品,是美国的一个品牌,我们现在的一个客户指定要这个品牌的电机驱动器和齿轮电机,真是头疼,如有知道大陆这边有代理的请帮忙回复给我他们的联系方式,多谢了! ^ _ ^

网友Y:
若不需插补,建议用福建亚德永宏PLC,是梯形图大师

网友Z(2004-11-21):
各位前辈好: 我是一名PLC新手,我开始学PLC 编程, 不知要怎么学, 哪位前辈有 PLC编程手册或编程例子. 给我寄一份好吗??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 以后还需要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A:
可以用双PLC完成三轴控制!

网友AB:
各位前辈: 小弟这儿有块运动控制板,控制二根轴,现在有点小问题,因没其资料,无法理解(型号为LAKESIDE CONTROLLER DMC--100)请传点相关资料,谢谢. twttwt292@sina.com

网友AC:
大家好: 我现在用FX2n加装到YAMAHA的SXY型号机械手上实现随机9种分选功能,而且用到了YAMAHA的伺服控制器DRC-2,PLC程序完成运做正确,DRC-2程序完成后单独顺序实现一种路线可以,但是选择9种其中任一种时不动作。有那位用过YAMAHA机械手的控制器DRC-2的请指教!! QQ:47207248, ldtzj68@yahoo.com.cn

网友AD(2005-03-27):
楼主原话摘抄如下:现在我们想改用plc 控制3套交流伺服电机和一套步进电机,不知道行不行(我指不使用定位模块的话...... 各个为搞清楚了楼主的意思后再来推销各位的PLC,OK?现在接着继续讨论!

网友E:
那要看是不是三套电机同时启动了

网友AE:
伺服电机的控制有两种方式,电压和脉冲,一般PLC有两路脉冲,可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AF:
你作插补用plc估计够呛,plc的运算能力有限!即使真的可以,你的运算量也会很大,如果能做实验最好试试,如果不行打电话给我,我给你一套方案!010-88579715 李

网友AG(2005-07-08):
TO: jeas 可询问有的plc厂商说,一个plc只能控制最多2个交流伺服电机,所以想询问大家这是真的吗?   接交流伺服电机plc是不是要继电器输出啊 PLC目前我知道的FATEK FBN/FBS-MN 最多可控制4轴, 接交流伺服电机plc是不能用继电器输出的,继电器输出能多快啊?一般PLC都有Y0-Y7八个继电器与高速输出,根据软体设定PLC自己选用那种输出,

网友AH(2005-12-13):
大家好:
  我是个新手,有点问题想请教:
现在我公司有两台放映机是通过两台伺服电机实现同步运行,而伺服系统是靠一个智能伺服控制器控制的,我想用三菱FX2N型PLC代替智能伺服控制器,如何来实现?
我的EMAIL:duanyanbing163@163.com

网友AI:
我曾听说过用一个PLC控制四个轴的,但是没有插补。我是新手,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AJ:
插补好象没办法吧,计算太复杂,建议用一个控制器,比PLC稍微贵一点,但是好用

网友AK:
PLC要控制三台电机,还需要插补功能,建议你用控制卡吧

网友AL:
  一个plc能控制很多伺服驱动器,用AB的或者是西门子的都可以啊,你用三个单轴的伺服驱动器就可以了  ,  你可以用西门子的啊,用profibus总线控制

网友AM:
三轴脉冲输出、可做圆弧插补、串口通讯的控制器只要七百多块钱,比PLC贵吗?

网友AN:
你可用三菱A或Q系列PLC,控制轴数在4轴以上

网友AO:
PLC做插补,没办法吧,PLC不加模块控制三轴,不可能吧.PLC一般只有两个脉冲输出点(不加位控模块),所以最多只能控制两轴.三菱 安川
松下都又自己的控制器,可以带多轴, 同步性好,控制精度高,带插补功能.你可以考虑用他们的东东

网友AP:
1、抵制日货;
2、因为是三轴控制并且有两轴要插补,所以还不如选用国产的数控系统,价格应该不比PLC加三轴模块高;
3、声明自己不是搞数控系统的。

网友AQ(2006-03-11):
请问这位高手,如果我用解析几何的公式.写一个圆或椭圆.可不可以大概的实现!不需要很精确的那种.

网友AR:
现在欧姆龙的cp1h就带有4个脉冲输出点,能控制最多4轴。

网友AS:
单纯靠PLC的CPU+普通模块控制这 三轴够呛得,马马虎虎的还可以只用PLC控制一下,如果对精度和性能要求高的话还是加运动控制模块吧。从方便设备维护的角度看,最好各个功能的实现都用一个模块实现,这样坏了就换模块。

网友AS:
当然,换模块时参数别忘了。可能还要回零建立坐标系什么的,那就别说了。总之,肯定比单独用PLC来要好。

网友AT:
用一个多轴控制模块就可以了。PLC也不会费用太高。我给你搞定。

网友AN(2007-04-23):
用运动控制型PLC

网友AU:
有很多PLC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AV(2007-11-07):
我们公司生产的plc与三菱的一样,但预留了2路脉冲输出,共4路100KHz脉冲输出,可同时控制4个电机.

网友AW:
斑主、散花、及各位高手:
我的系统与楼主有点相象。控制2套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电机A带转盘作旋转运动(作X轴),电机B带螺杆作直线运动(作Y轴)
现在要求Y轴随X轴同步动作,2轴的位置函数关系是:
X轴0-90度时:Y=K(1-cosX)
90-180度时:Y=k[1-cos(180-X)]
180-270 度时:Y=K[1-cos(270-x)]
270-360度时: Y=K[1-cos(360-X)]
K为可设定值。
先条件要满足上述位置函数关系,
最好能做到轨迹线速度恒定。

请问如用:FX2N型PLC+FX2N-20GM(2轴)+伺服系统;是否可行。
X轴电机每圈1-2秒,Y轴电机最大行程对应的圈数为25圈。
有没有更性价比的PLC控制方案?
如用介面一体化控制器又如何?

网友AW:
能做到上述性能的方案,可与我联系:LZJ@lingdianplc.com

网友AW:
   做这样的用CNC系统可能容易一点实现,如上述有三角函数关系的双轴联动系统。
      如K值=80,用CNC的G代码如何编?请有心人指教。
      另外,国产的CNC能实现的有什么品牌?价格大约是多少?
      有没有触摸屏式或文本式一体化控制器?可用G代码编写的,价格大约是多少?

网友AX:
在CNC中,这属于极坐标曲线插补,未必便于以G代码直接编程。

网友AW:
我参照过华中或广州数控的车床CNC,有关于G代码宏指令中有三角函数的,不知道能否在此方案中引用.

网友AX:
建议直接咨询他们。

网友AY(2008-05-17):
plc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plc

qq:215713954

网友AY:
我看用基恩士的plc好做点

网友AZ(2016-07-02):
引用 网友E:
各位: 我公司代理一种PLC(松下电工 FPG系列),该PLC不但做梯形图曲线,而且还可以做“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但最多只能控制2台伺服电机;因为FPG作为一个单独的控制单元,具有PLC定位模块的功能,其功能的确不错,且价格低廉。 如果真要控制3台伺服电机,我建议用日本松下电工PLC FP3系列;其位置控制功能更强,可以实现3轴位置控制(X、Y、Z轴),如需帮助请联系:canning01@sohu.com canning01@sohu.com

想知道FPO-C32CT能控制伺服电机吗

网友AZ:
引用 网友AZ:
回复内容:对:网友E 各位: 我公司代理一种PLC(松下电工 FPG系列),该PLC不但做梯形图曲线,而且还可以做“直线插补”、“圆弧插补”,但最多只能控制2台伺服电机;因为FPG作为一个单独的控制单元,具有PLC定位模块的功能,其功能的确不错,且价格低廉。 如果真要控制3台伺服电机,我建议用日本松下电工PLC FP3系列;其位置控制功能更强,可以实现3轴位置控制(X、Y、Z轴),如需帮助请联系:canning01@sohu.com canning01@sohu.com     内容的回复:想知道FPO-C32CT能控制伺服电机吗

联系电话有吗,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