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磁阀内阻不同能不能代替的问题

楼主(2004-02-12):
我公司以前用的是 SMC 的电磁阀 VFS-5100-4FB 现在我们改用 美国百乐福的 VJB25-111DEX 原来的SMC 的内阻是1K 的 百乐福的是 100K的 不知道内阻不同能不能代替。急~~~~~~

网友A(2005-01-25):
请问你的美国百乐福电磁阀是哪里买的,我客户现在也在急购这方面的产品,但是我找不到,烦请大哥告诉我联系方式,谢谢! 手机:13110529918

网友B:
请问内阻是什么概念?

网友C:
朋友:您好: 你所说的电磁阀为防爆电磁阀,是美国百乐福(BELLOFRAM)公司的产品。我公司是美国BELLOFRAM公司在中国的OEM客户,长年生产VJB系列的电磁阀,并出口到美国,你如想购买,请电话联系:13791123779,刘先生。

网友D(2005-05-10):
TO向天笑: 能给我一套美国百乐福的资料吗?

网友E:
应该没问题。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增大回路电阻,会导致回路的电流减小,这样线圈的磁力下降。各产品对电压的要求不同,只要在范围之内应该可以替换,阁下不妨试验一下

网友G(2005-11-02):
 向天笑:先生你好 你所说防爆电磁阀标志是多少,温度指标等级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