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I56-MCM样例程序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4-02-12):
看了好几天的MVI56的样例程序,还是有些不太懂.当P2口作主站,有MCM.P2CMD[0]单条命令时,读回来的数据放在了MCM.READDATA中,当有多条命令,访问多个从站时,数据怎么取呀?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实在是第一次接触AB产品,不明白呀!

网友A(2004-09-22):
MCM模块的每个端口支持100条命令,就是从CMD[0]到CMD[99]。如果需要和多个从站的多个数据通讯,则需要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选择不同的Function Code来读写。每个CMD只能使用一个Function Code,根据Function Code功能的不同可以读写一个或多个连续的数据。读回的数据要放在内部数据库内600-1199(根据Sample的数值)内。Sample程序会自动的把这部分数据空间的数值映射到ReadData数组内。 可以联系ProSoft的中国技术支持来获取更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