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的控制

楼主(2004-02-12):
小弟刚接触步进电机,对它了解很少,请教各为大哥:我已有步进电机及其配套驱动器,其脉冲发生采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是什么方法?采用PLC成本太高,用单片机的话技术上难度如何?

网友A:
PLC 的成本高? 如果你做电路板很方便的话~可以自己做高频脉冲发生器

网友B:
用单片机的话技术上难度和系统要求有关,简单控制并不难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对小弟的指导,我的系统很简单,只要给它一个信号,步进电机就朝一个方向转过一定距离,在面板上可以调整和显示每次的步数以及脉冲频率。我想用89C2051单片机,用程序产生脉冲从输出口输出,这样的话是否可行?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B:
可行。89C2051单片机不够可以用89C4051单片机

网友C:
可以使用西门子S7-222,自身带高速输入输出功能,可以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很方便,而且综合价格比自己设计单片机还便宜。

网友D:
这得看你的应用场合。 PLC有便宜的,只是你没找到。 单片机也可以。 只要能找到发脉冲的控制器就行了。 步进的控制最简单了。

楼主:
--------------------------------------------------------------------------------   这得看你的应用场合。   PLC有便宜的,只是你没找到。   单片机也可以。   只要能找到发脉冲的控制器就行了。   步进的控制最简单了。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一定要配合脉冲发生器吗?如果一定要的话,请各位大哥推荐一种,它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的,如单片机输出脉冲个数给发生器,它就发出几个脉冲。

网友B:
用单片机控制不需要脉冲发生器

网友D:
单片机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它可以发脉冲+方向信号.

楼主:
在这里,真的让我受益非浅啊,谢谢大家了 我的89C2051其最高时钟频率为2KHZ,是否说明我的脉冲频率最高只能到2KHZ。因为只能通过定时器来控制脉冲的频率,如果利用单片机自身执行语句的时间来控制脉冲频率的话,好象无发调整脉冲的频率。 我在论坛别的地方看到好象有专门的脉冲发生芯片,希望大家推荐几种

网友E:
搂主是否可以告诉大家你所要求的脉冲频率是多少?使用51系列单片机,很难达到高的输出频率

网友F:
晶振分频

网友B:
晶振频率一般最少用 6MHz。 粗略算法 :最高可达晶振频率/12/2 ,如果系统任务不多,到几百 KHz 应该没有问题,足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