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请教:西门子变频上电"----"原因》

楼主(2004-02-12):
主板上有一个7805稳压器没问题。有一个处理芯片sec 51c802-m是不是没工作,旁边一个晶振16.000拿掉后依然显示“----”有人知道此芯片的工作原理吗?应该怎么检查?

网友A:
你怎么认为那个没有问题,送到计算机板上的5V稍微低一些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顺便看一下有没有负载短路的地方

网友B:
主控板上的电容换一下,详细请拨打013575375985咨询

网友C:
欠压所致

楼主:
欠压电路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D(2005-02-16):
是SIPOS 5电动执行器吗

网友E:
如果欠压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主板的24C32与驱动板的24C02通讯异常,通常是24C02数据丢失,我说的是440,我遇到此问题,都是这个原因,解决的方法是最好把24C32和24CO2重写一道,

网友F(2008-07-17):
那位师傅有该MCU (SEC51C802-M)的资料?或告知内部的存储器的情况.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