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变频间切换

楼主(2004-02-12):
请教各位老兄,用过工频启动,运行时切换到变频。这样做有那些注意点及厉害关系。

网友A:
为什么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网友B:
奇怪的做饭,没听说过,你可以问那些变频器厂商在中国的代表处

网友C:
工频切到变频,可用变频器中的捕捉再启动的功能 SIEMENS 变频器有此项功能, 有此项功能后变频器可起动正在旋转的电机

网友D:
哪些变频器有此功能?

网友E:
日立变频器L300、J300、SJ300系列都有此功能,在锅炉风机上经常使用此功能,使用CS功能,首先保证变频器先通电,没有频率输出,执行工频-变频,变频器再给运行指令,变频器可以自动检测此时电机的转速然后输出响应频率与其匹配!

网友F:
其实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有“转速跟踪再起动”功能。不过一定要注意切换的时序、动作逻辑等。

网友G:
是的,我所用的abb 和siemens的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H:
切换时,应先封锁变频器输出,然后切断工频,等待一段时间让电机却磁,时间长短依电机功率型号而定,时间过长频率下降太多,过短易烧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变频,并启动转速跟踪,数秒后即可调整转速。

网友I(2004-04-13):
只要对有“转速跟踪再起动”功能的变频器先进行设定后就可放心切换

网友I:
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有这种功能

网友J: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直接用变频启动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