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控软件的取费问题!

楼主(2004-02-12):
目前比较认可的个人承揽的自动控制软件是如何取费的? PLC是不是按照I/O点数取费,标准是多少? 人机界面操作面板如何取费? 上位机如何取费? 有没有其他需要提示的? 多些!!

网友A(2003-12-31):
国家好象有一个统一的取费标准。是按复杂程序分的。有画面的,没画面的,只是逻辑控制还是有部分过程控制,有无数学模型都不一样。本人现在做的一个复杂冶金项目,6000点、网络比较复杂,有数学模型。软件费98万。

网友B(2004-02-12):
我们在做系统时也为这个问题困扰,用户也往往在此问题上谈的多一些

网友C:
在哪有标准,请提供.email:jxbgq@163.com

网友D(2008-07-18):
引用 网友A:
国家好象有一个统一的取费标准。是按复杂程序分的。有画面的,没画面的,只是逻辑控制还是有部分过程控制,有无数学模型都不一样。本人现在做的一个复杂冶金项目,6000点、网络比较复杂,有数学模型。软件费98万。

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