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诺克软启动器发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2-12):
我最近用了一台软启动器,是西诺克的,315KW,风机负载,在现场使用,发现启动电流达到3000A左右,达到额定电流的近五倍,那位高手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我询问厂家,他们答复,启动电流就这么大,请问,软启动器的启动电流到底有多大?厂家说只能在190V这一档使用,不能往下调,请教各位高手,给与解答,我的邮箱:zhangyuping0214@163.com,

网友A(2003-12-20):
怪事!五倍电流应该叫硬启动。退货,换一个牌子。

楼主:
问题是经销商认为应该继续加大整定电流,而世嘉天瑞一直认为,这种产品是合格的,所以,我们想问问各位前辈,这种软启动器和直接启动有什么差别?315KW的电机代风机负载的直接启动电流应该是5——7倍,还是7-12倍?

网友B:
张先生: 您好!请问西诺克软启动器质量怎麽样?除了您说启动电流有问题以外,还有其他问题吗?我公司最近想用国产软启动器不知哪个牌子好!请指点。谢谢! zhuyunyannan@163.com

网友C(2004-02-04):
回复: 据我所知,国产软启动器中,和平(HAPN)是最好的,与ABB完全兼容。我们以前用过西诺克软启动器,相当不好,现在我们用和平的。

网友D:
软启动器是好 但不是你一家说好就好 我认为选择软起关键要看适用和经济!!!

网友E(2004-07-02):
在软起动器的应用上首先要求他的性能能满足需要,其次才是价格,具体用什麽样的,受很多因素的制约!!!

网友F(2005-08-07):
我用很多西诺克软起动器,我觉得性价比较好,国产还是选它较为经济!

网友G(2008-11-06):
我是厦门市联控科技有限公司0592-5222036     ,   5259811     是西诺克软起动的代理,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用户使用不单,  没看说明书造成的故障比较多, 还有选型!   有的客户就一直有故障发生, 有的客户一直用至今都没出现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