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技术
污水处理工程的烦恼!

楼主(2004-02-12):
各位,你们好! 我单位是搞通信的,以前从来没有搞过自动控制工程!现在有一个污水处理工程要让我这个刚从学校出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来操作,主要是自动控制和MCC柜方面的东西,我也不太清楚!我毫无头绪。请问该从何下手?这种工程主要涉及些什么?我的意思要做些什么?比如设备安装?仪器仪表安装调试?布线?能具体些吗?比如推荐比较好的东东或是网站?

网友A(2003-12-11):
首先,你应该搞清楚该工程是如何实现控制的,反复与工艺人员和设备技术人员沟通,弄清控制方案,第二步,做好系统设计,比如:多少个控制点、选用什么控制系统(如:SIEMENS S7 300或S7 400),通讯、电源、CPU是否冗余控制以及网络通讯方式等,上位及下位控制软件,第三步,开始编程及系统调试等

网友B:
1.工艺 2.控制方案(包括上位机软件和下位plc) 3.编程调试 邮箱:zhanghuilang702@sohu.com

网友C:
建议多找些相关行业应用方案来看看(可以向控制设备供应商索取,或上网下载); 控制设备(PLC等)的说明书也很重要噢!

网友D:
1.首先是搞清楚工艺需求 2.统计I/O点数,AI,AO,DI,DO,分布怎么样,确定系统规模 3.系统对于数据采集和控制有哪些具体要求,比如要实现哪些功能,性能要求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4.确定系统硬件选型和系统架构 5.软件组态等等 网上资料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E(2004-01-16):
Sandyge,你好,我的处境和你差不多的,从没做过污水处理这方面的工程,现在也是硬着头皮将这个工程做的差不多了,楼上几位说的对,其实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难得地方,首先搞清楚系统的控制要求,这个是根据设计院的图纸来看的,不清楚地就和设计院询问,搞清楚后就针对这些控制要求与其他设备厂商商讨接口的问题,其他的就是软件和组态上的事了。 设备安装上主要有plc机柜的安装,控制阀门的安装,仪表的安装。 能留下你的联系方法吗?在这上面也说不清,我真心希望我们能通过沟通来共同提高。

网友F:
我是做污水处理自动化的,先统计一下I/O点,选用何种PLC,我们用AB的PLC,上位机软件用开物2000,还有各位物位仪表,流量仪表,分析仪表的安装,要看业主的具体要求了,我们用的是德国E+H的,还有做PLC的配电柜,上下位机采用工业以太网通信,如果需要的话还要在中控室做一张模拟屏,模拟整个污水处理工艺的流程。

网友G:
各位大哥,你们好! 我这里有个电镀废水(六价铬)处理系统需要提方案,初次接触。搞不清楚PH采集数据能否直接输入PLC或上位机。请教采用什么控制方法好。谢谢!

网友G:
我的EMAIL huziqing@126.com

网友H:
污水处理的控制不复杂,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用松下和S7-200的PLC就可以,物美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