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关于西门子PLC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4-02-12):
总体采用西门子S7-300. 1.请问电源模块比如PS 307,5A中,这个5A是不是指后面所有点模块和CPU所消耗电流的总和要小于5A? 2.点模块的电流负载比如数字量输入16X24V DC,指的是从背板总线吸取的电流55mA呢,还是指从L+/L-吸取的电流40mA呢? 3.点输入模块比如16X24V DC,请问后面这个24V DC什么意思? 4.我的数字量输出准备使用24V继电器隔离,然后去驱动电磁阀,请问选型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西门子有8X继电器输出,2A;和8X继电器输出,8A。请问这个2A和8A是不是要和继电器线圈相匹配?

楼主:
我只好自己顶一下。这些问题难吗?

网友A:
1. PS-307 5A 该电源得输出能力为24v 5A. 2.我想是前者 3.dc--直流 4. 8x--2A 输出点的最大驱动能力是2A,与继电器线圈好像没多大关系。 5. 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B:
4、线圈电流,8A的可以直接驱动较重的负载,不需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不需要继电器,可直接驱动,我就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