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变频器用于空压机,和制冷压缩机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4-02-12):
变频器用于空压机,和制冷压缩机的节能效果如何,节电达到多少?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A(2003-08-05):
不节电、反而会费电!!!!!!!!!!!!!! 用变频器是为了提高自动化的程度!!!

网友B:
请问LKR111:变频空调可否节电?

网友C:
“LKR111: 2003-8-5 22:15:00 不节电、反而会费电!!!!!!!!!!!!!! 用变频器是为了提高自动化的程度!!!” NO。不对。 我用过,三大好处,节电率高,设备寿命长,自动化高。但方案可的做好。不能加变频就了事,想必LKR111没做过想的复杂了些。变频器用于空压机(压缩机)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一起动控制,二运行频率(不是越低越好),三电机的保护,四要和其他部件联控。 空压机起动时对设备冲击大,运行时要求力矩大,实际又是变载的断续工作方式。所有的控制就要围饶着这些特点改,一个环节不好,会留下祸根,但改好了,节电率一般都是挺高的(我作的一个最高50%),但要注意工作效率和长期工作的电机温升,与电机有相当大的关系。 以上针对三相电机,空压机的实际需要压力要低于额定的标称压离下,否则就要改传动部分(节能余地小了)。

网友D:
空压机改过,节能大概25%,还节油(润滑)、节水(冷却) 0317-3553075

网友E:
能否节电是看负载的!系统有节电的可能,变频器才可以用来实现节电目的而已! 变频器不是节电器!

网友:
如果你是出于节电的目的,可以尝试其他节电控制器,因为空压机的工作特性比较特殊,如果不是在工作裕量很大的情况下,使用变频器不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其作用,长期的低频运转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输出转矩,反倒是使用能够跟踪负载变化调整输入电压的节电控制器,更经济也更简单安全。

网友:
LKR11 空压机大部分公司都改过,你不要睁眼说瞎话好不好?应该说空压机分为螺杆型跟活塞型两种,具体要视情况而定。我也改过多台。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李惠锋

网友F:
请问各位工控界的朋友,你们有这方面的实际的方案吗?小弟最近也着手想对本公司的中央空调动动手术!请您赐教!

网友: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你最好把你的中央空调的基本情况公布一下,因为你的制冷机组的不同,解决方案是有很大不同的,你的主机是模块还是变频,还是活塞,螺杆,水源热泵?不过中央空调把水输送系统的水泵做了节电已经很可观了,主机牵扯厂商,容易扯皮。

网友:
楼上的兄弟忠榆同志,建议你不要改主机.冷水泵\冷却泵\热水泵\冷却塔风机都可以改.告诉我你的邮箱及你的空调状况.我给你方案.我的邮箱是: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G:
哥们,你好,我司是刚成立专业提供此类解决方案的公司,一般情况,不但可提供恒压,且可节约20-60%的电费,目前已有数十家案例,只需一台则可实现联控!请联系我:13045637694 如不相信我司可采用租赁形式,或者用所省电费支付购置费

网友H:
李惠锋:能告诉我你的电话吗?或和我联系013959852568。谢谢!!

网友:
我的联系方式是:上海华章电气控制工程公司 021-54902218-855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13564718284 李惠锋

网友I:
我认为,空压机采用变频器,主要是能提供恒压,第二是减少卸载和负载的次数,减少磨损。

网友J(2004-02-12):
变频器其实只不过是个无极调速器而已,如果说变频节能的话也只是把负载减下来了,这用其他调速装置照样也能做到。 但用变频有一个好处就是能提高负载的功率因素,在同样的有功功率条件下能有效降低线圈上的电流,从而降低线损。

网友K:
关于变频器节能,是真的,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是根据我们的设置来工作的嘛,变频器恒压供水,是根据每天各时段用户用水的需要来工作的,而变频空压机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的频率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来改变压缩机的做工从而提高了用电的功率因素来节电的。 联系:都生 0769-6221818

网友L(2004-03-26):
大家如有空压机改造的技术资料,请传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 spl2003@vip.sina.com

网友L:
大家如有空压机改造的资料,请传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spl2003@vip.sina.com

网友:
节电最好,还是用在电机水泵上 ,节电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C(2004-06-08):
从风机(恒温),油田高压注水泵(螺杆型),水泵(恒压),传送带,输油泵(恒压),锅庐定压补水,抽油。我都用过变频对90%设备都节电。空压机更是这样。我也用过小到18。5,大到160的软起;也见过,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控制。 其他控制器不可替带变频的所有效果,是勿用置疑的。只要有需调速场合,变频的节电是没说的。

网友M:
变频改造空压机的节能效果明显不如风机等负载,但也有一点效果,主要还得看工艺情况,如果是因为电网容量不太够,,在起动方面到不如用软起动器,这方面我们还是做过不少这样的项目的,如果工艺要求可以节能良好,建议用变频,但正常节能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N(2007-10-14):
各位说得很好!空压机的变频节电改造,要注意一下几个问题:
1.变频器串连方式,带旁路.
2.冷却风机、油泵需独立控制。
3.节电率的高低有空压机的运行工矿所决定。

网友E:
空气压缩机的节能需要看负载情况,其实节能都是需要看实际负载的,毕竟节能不是变魔术,也不是偷电。变频器或者其它节电设备也好都得遵循这个前提。中央空调主机的节能目前可能还没有用变频器实现的,本人也曾经多次尝试未果。现采用中央空调专用的节电器,效果还不错,最高有做到18%的节电虑,当然这个节电虑相对于水泵变频来说算较低了,但是对于主机来说是很理想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探讨:
chenxl115@163.com

网友O(2009-03-03):
看空压机的负载率,如果是满负载运行,没必要改造

网友P:
老帖值得继续讨论

网友Q:
我公司是一家没化工企业,有9台间歇式煤气发生炉,炉条机用电磁调速电机拖动。主动电机型号为 Y132S - 4 功率 5.5KW 电磁调速电动机型号为 YCT200-4A 激磁电压 72V 激磁电流 1.6A 力矩 35.1牛/米 转速为 250-1250转/分 配用减速机变速比为 23/34 现在想改为变频调速能不能实现?用多大电机?能不能节电?投资有多大?哪位师傅能搞个设计方案请与我联系。电话13526988918.
笔名: lsflzy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