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绕线式电动机能否用软起动器起动

楼主(2004-02-12):
各位高手: 绕线式电动机将转子短接能否用软起动器起动? 感谢!

网友A:
可以!可来电:ysh110@163.com

楼主:
xyr918您好: 我曾用软起动器起动180KW绕线式电动机(将转子短接),起始电压设置到55%U,起动时间设置到20秒,按起动按钮,电动机不转,但电流不断增大.20秒后,接触器盘路软起动器,电流大增,导致1500A的断路器跳闸(设定为1250A),我又增加了起动时间,但还是不行,请指教.

网友A:
唐先生,据你讲的情况,初步估计和你用的软起动器有关。目前市场上软起动器性能差别较大,有些软起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起动。我们在好多地方改造过绕线电机,最大功率320kw有多台,全部正常工作至今。如需进一步了解,致电:0523-5682456

网友B(2004-06-05):
唐先生,您说的绕线电机当然可以用软起动器了,我们是美国本秀固态软起在中国的总代理,本秀——中压软起的先驱,软起型号最多,功能最为全面,智能化程度高。

网友C(2010-10-14):
我厂一台180KW绕线电机也是改为转子短接,用软起动器起动,空载时没什么问题,带负荷就不能动了。是破碎机上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