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不同品牌伺服电机的优劣?

楼主(2004-02-12):
伺服电机最重要的性能参数包括那些?如何分辨不同品牌的优劣(先不考虑价格)?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A(2009-11-08):
我也很想知道啊。请各位高手显圣说法

网友B:
要真能分辨出来算你厉害

网友C:
伺服电机最重要的性能参数包括那些?
额定/最大转速、额定/最大扭矩、响应频率,这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参数了吧。

网友D:
要看电机本身的性能,需关注电机的力矩体积比,力矩平稳性,同等速度和负载下的温升,力矩的线性度等指标。

不同的品牌的电机,上述指标差异会很大!

就日系小功率电机而言,山洋的R系列电机、多摩川的TBLi-II系列电机不错,三菱的J2、松下A4、安川Σ-II一般,安川Σ-V比较糙(这一点令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