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关于INTOUCH和西门子通讯连接

楼主(2004-02-12):
我现在需要Intouch8.0软件和西门子的S7-315-2DP进行通讯连接,想要连成工业以太网,现在有CP343-1的卡,但是我打给西门子的客服,要做通讯时还需要SOFTNET或者是CP1613卡以及其驱动软件(CP1613太贵,打算使用SOFTNET),但是我现在找到有SOFTNET-DP和SOFTNET-S7还有SOFTNET-IE,那我现在应该选用哪一种驱动软件好呢?上位机还需要什么硬件?它们有什么区别?希望高手指点,如果有更好的方案希望各位慷慨相助.

网友A(2003-11-18):
上位机使用普通网卡就行,西门子的所谓工业以太网卡就是要钱,买不起。INTOUCH 要与SIEMENS S7通讯必须通过OPC或,如果用OPC还必须有OPCLINK,OPC软件可以使用西门子的SOFTNET或其他OPC。建议使用KEPWARE的OPC驱动,它同时提供 SUITELINK协议。

网友B:
我认为选用5613卡加DRIVER比较好!

网友C(2004-02-07):
用cp5611卡和下位机通讯,需要用到softnet-s7 .

网友D:
北京杰控的Fameview就不用softnet,只要装了step7就可以直接用5511或5611和PLC通讯了!

网友E:
各位大哥大姐: 请教一下施耐德PLC怎么和Intouch8.0进行通讯连接,想要连成工业以太网需要用到什么硬件?谢谢!

网友A:
我在win2000下,用InTouch 8.0 运行版(无限点)。   程序原来是7。0下编的。(用开发版转换的)   以Adminisrator身份登录后,每隔一段时间屏幕黑屏保护一次,动一下鼠标即恢复正常。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F:
TO 自动化菜鸟: 需要PLC 的IODRIVER.及PC对PLC 的连接线 TO: 希望  是使用WIN2K的屏保?或节能电源管理. 这好象与intouch 无关.

网友E:
各位老兄好: 我公司最近招聘一名自控工程师,编程熟练(用VB最好),最好有污水处理自控系统的项目经验。对工艺较熟悉。至于组态软件,最好用过Intouch. 其实也就200多点,并不困难。因为项目较急,老板要我高薪诚聘,我们老板不懂行。那位老兄有兴趣,来做一下。绝对捞一把,看在各位大哥平时照顾我,所以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小弟姓杨 公司电话:010-64912720 64925811

网友E:
谢谢邓志群大哥的帮助 感激不尽!

网友(2004-07-20):
我遇到同样问题,请教您如何解决的

网友G:
你好: 可以将SOFTNET-DP和SOFTNET-S7还有SOFTNET-IE软件打包发给我吗?我需要它们。谢谢!电子信箱:home32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