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通讯问题!

楼主(2004-02-12):
我现在是用RS232实现变频器和上位机的通讯,我知道使用CAN总线也可以,但我不明白的是:CAN总线需要什么要求,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特殊的配置?请赐教!muyi520kobe520@sina.com

网友A:
请把问题说得具体一点: 两边需要使用CAN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