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c和iFix的问题。

楼主(2004-02-12):
有人说wincc复杂而且不方便,不如使用iFix。我现在的PLC是Siemens的,请问可以使用iFix吗?如果要使用的话,还要哪些条件?请问iFix目前哪个版本比较稳定?

工控啊!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你可以使用最新版本了应该是中文版iFIX3.5,很稳定的,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组态软件,尤其在SCADA方面,更是首屈一指!!因为专业所以很好,你记住这句话,很有道理的,想一想世界上最好的数控FANUC系统,你就明白了!西门子太杂了,各方面换算不错的,PLC,CNC等等!!

网友A:
IFIX太贵呢 要4-5W INTOUCH便宜些

楼主:
请问在工程中使用盗版的不会出现问题吧。

网友B(2005-07-19):
ifix没有那么贵,几千块钱

网友C:
角落中的我: 大哥,有那么便宜的正版吗?告诉我在哪买!

网友D(2005-10-29):
谢谢,正在关注此类资料

网友E:
大点的工程用ifix合算(3000左右)
小点数的3000点以下,用intouch 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