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中的PWM指令如何驱动变频器

楼主(2004-02-12):
我是个菜鸟,请问大家如何用松下的PLC的PWM输出端YO端控制 松下和东芝的变频器,如何接线,怎样设置变频器参数呢,谢谢

网友A(2004-01-08):
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B:
hehe!真不知道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想自己写控制算法,驱动逆变桥,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不等你试完,我敢肯定变频器肯定完蛋! 如果你想用PWM输出作为变频器的速度给定,起码可能还有点道理,但输出的时传统的PWM信号,也就是占空比变化,但频率不变化的信号,而一般变频器即使可以使用脉冲给定方式,其取的信号也是脉冲的频率,而不是脉冲的占空比!

网友C(2004-02-12):
如果你想用PWM输出作为变频器的速度给定,找《三菱编程手册》里边有详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