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问题

楼主(2004-02-12):
我是一个出学者,看到S7-300的书里有一个什么--(MCR>)主控继电器。看了半天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主要有什么用途。请教各位。

网友A:
这是一个主控继电器功能,在主控继电器内的所有逻辑功能都随着主控继电器的使能才能运行.通俗的形容就好比这是一个控制电源,它使能后,别的才能使能.

网友B(2006-03-05):
略知一点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C:
说的通俗些,就是相当于一个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