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起重机变频调速的高手

楼主(2004-02-12):
请教各位变频传动的高手: 如何设计起重机变频调速系统的溜钩问题?请赐教 感激!!!!

网友A:
采用预励磁功能,没有此功能的变频器,可采用检测电流的方法,当电流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再松开抱闸,与PLC配合使用

网友B:
可以在msn上讨论 fanjubin@hotmail.com

楼主:
利用变频器的基极信号可以解决吗

网友A:
不太清楚变频器的基极信号是怎么回事,说得详细点儿好吗?

网友:
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是哪种起重机,载荷如何?我是专门做起重机的, 我的EMAIL:SCF78163@Hotmail.com QQ: 157587739

楼主:
同意ZHXL的观点,溜钩问题实质是抱闸打开时变频器的输出力矩不足,引起重物往下掉。 可采用检测输出电流、力矩和频率的办法,当达到设定值时才打开抱闸。 我们在36吨的吊机上用160KW 变频器应用效果不错。

网友:
可以给它个保持力矩,但这个力矩的给定要适当,否则在启动瞬间电机会反转

网友C:
和我联系 longzp@tom.com

网友D(2005-06-08):
有溜钩的可能吗?我做了N台了,没出现过这种起重机设计最起码的错误问题..呵呵 glbhdy@163.com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网友E:
防溜钩要分二种情况:重物停住时和重物升降时。 一定要使用电磁铁制动。

网友F:
我在回转上用过,很不好,他没有机械刹车,风大的时候就容易引起过电流报警,回转不受控制,使用时发生过问题,再也不用了,没有机械制动的场合要小心呀

网友G:
加直流制动,当然不能取消机械抱闸。

网友H:
zhyo720211:   2005-6-8 17:41:00    防溜钩要分二种情况:重物停住时和重物升降时。   一定要使用电磁铁制动。 同意! 对于重物停住时可以设定一个停止起始频率,当变频器工作频率下降到此值时,变频器输出一个频率到达信号发出制动电磁铁断电指令。应当还设定一个停止起始频率的维持时间,此时间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开始释放到完全抱住所需的时间。 对于重物升降时,可以设定一个升降起始频率,在工作频率到达次设定值时检测变频器电流,并暂停频率上升。当变频器确认已经有足够大的输出电流时,发出一个指令,使制动电磁铁开始通电,同时应设定升降起始频率维持时间,此时间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通电到完全松开所需要得时间!

网友I:
我改造过250T/100T的吊车,很好处理的,主要是时间延时过程,还有是在停止状态下变频器有150%的力矩

网友J:
请教列位高手,变频器的力矩控制从何实现?请以安川变频器为例,谢谢!

网友K(2005-11-07):
起重:加我:qq:435757746

网友L(2006-04-24):
用用ABB的ACS800,效果不错,配合起重机专用软件可具有力矩记忆功能。而且ACS800是DTC控制的。

网友M:
有西安及附近的朋友吗?

网友N:
danfoss VLT5000系列变频器加制动电阻,选预励磁功能。抱闸控制用变频器号继电器,功能调整为:机械制动控制。详细见丹佛斯VLT5000系列使用手册86页。楼上几个同仁说得好。

网友O:
现在有很多提升专用变频器都克服起升溜钩的问题.

网友K:
起重机变频项目做过很多,各种变频器都有做过,如ABB,西门子,安川等,溜钩问题主要是抱闸控制
zjlongs@163.com
QQ:435757746

网友P:
楼上很多大侠都说到了点子上, 佩服!!!!!

网友Q(2006-06-17):
搞好内部设置616G7很好!8888caxa◎163.com

网友R:
 请教无言以对

对于重物升降时,可以设定一个升降起始频率,在工作频率到达次设定值时检测变频器电流,并暂停频率上升。当变频器确认已经有足够大的输出电流时,发出一个指令,使制动电磁铁开始通电,同时应设定升降起始频率维持时间,此时间应略大于制动电磁铁从通电到完全松开所需要得时间!----------变频器怎么确认有足够大的输出电流,参数设置?升降起始频率和停止起始频率的设置是多大?

网友R:
 谁有安川616G5或616G7的变频器说明书啊, 徐工有没有啊,能不能发一份?happy-1437@163.com

网友S:
当机械抱闸突然失效,发生卷扬快速下坠时,变频器有什么应急机制呢?

网友Q:
happy-1437你好!工控网上有,你下载就是了

网友T:
我用ABB的ACS800变频器,控制一台90KW的电动机,第一是在设置起动时的上升沿要小,第二就是延时打开电磁抱闸系统,我设置的大概在零点几秒就行了.之前也出现过溜钩的情况.

网友U:
告诉你个具体一点的:安川G7变频器,1、直流制动(矢量控制时为预励磁功能)开始频率0.5HZ 2、直流制动电流50%,3、启动时直流制动制动时间0.1秒。将最低频率设定为零。ABB ACS800的更简单,选择DTC控制(要加装提升机软件),只需要将从零转矩加到最大转矩的时间设定合适就可以了。以上两个都是用变频器运行时为ON的多功能输出端子来控制机械抱闸的接触器。不需要设定抱闸系统的延时。

网友M:
你在网上查一下西安永胜电器厂,再和我联系!

网友V:
有时间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