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安川变頻器故障

楼主(2004-02-12):
不好意思!前天发表新文章忘了发表内容.是这样的:我单位有八台安川变频器,其中有一台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故障,每次停电再送电时,操作面板显示:CPF00.且机台显示过载,要开合主空开好几次才能正常开出.我估计:总有一天再怎么折腾,它也不会醒来,请教各位大师这故障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可不可以修?

网友A:
你说的现象遇到过几次,总结下来有如下体会,供参考:首先除尘,然后将相应的联接件紧固,如果看计算机的电压工作是否稳定,还有个办法可以试试---初始化,我相信象你说的故障完全可以解决

网友B:
主板连线接触不良或主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