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配电问题

楼主(2004-02-13):
各位大虾,小弟对工控配电方面一窍不通!现在我有一台70KW的机器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电线好啊!找不到懂电的人帮忙计算,自己又不懂.急啊!请各位网络大虾多多帮忙

网友A:
不用计算,用70mm平的铜芯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70KW的电机,电流大约是130-140A,一般情况下,1mm平大约可承受4A电流,如果线缆距离短,你可以选35mm平铜芯电缆,最多选50mm平铜芯电缆即可。仅供参考

网友C(2004-11-15):
50就可以

L,一个新手

网友:
不知道你的电机是干什么用的,一般国标线可按经济电流密度算,1mm铜芯线6A,

网友D:
对,一个新手说的对。!

网友E:
同意“俺”的意见

网友F(2005-05-02):
你要看线路的长短,环境怎么样,主要考虑环境温度。还有电线的质量标准。建议使用50或70平方毫米的。

网友G:
35平方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国标线35 足够了

网友I:
线路短35平方,线路长50平方。国标线才行

网友J:
35平方的就足够了,50的更好。再大就浪费资源。

网友K:
35足以!一般6根线,没必要选择再大的了!

网友L:
35的够了,我是电缆公司的

网友F(2005-07-13):
有点实际经验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