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系统,电源ps465,cpu为if260。启动故障

楼主(2004-02-13):
掉电后重新启动,则自动进入serv状态,用as连接后查看log,显示一个任务中地址错误。选择cold restart后,可以正常运行。不知道是何原因? cold restart 与系统上电启动有何不同?

网友A:
COLD START 是冷启动,所有变量被清0... 上电是热启动,变量如果在初始化未处理则是上次运行的值... 这些在AS里有很详细的解释.

楼主:
对不起,我弄错了。我一直以为上电是冷启动。 但现在的问题是冷启动之后可以正常运行,然后断电之后再马上加电也可以,只是如果停电一个晚上之后再加电就进入SERV状态,显示地址错误。会不会是底板上的电池有什么问题?(该套系统是两个月前新买的)

楼主:
昨天晚上停电一夜之后,故障没有重现。 现在我想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地址错误? 可不可以增加一个例外处理任务处理一下?

网友B:
昨天晚上停电一夜之后,故障又出现了。

网友A:
程序有问题,请检查程序!特别是关于通讯部分.

网友C(2008-01-27):
我有几个PS465电源不能正常工作,能修复吗?

网友D:
你在哪个地区啊?可以修哇

网友E(2008-02-26):
可以上http://bbs.br-automation.cn贝加莱论坛发贴子.

网友F(2008-08-21):
出現2003連線故障,換了這IF260就好了,有好幾個這樣的卡出現這樣問題,請問是什麼原因?

网友G:
用as在cpu里设置为断电冷启动。

网友H:
类似于VxWorks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