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侠指点,变频器问题
新手上路!!!!

楼主(2004-02-13):
尊敬的各大侠,我在工作中遇见一问题:   使用的LG 变频器中,型号为:IG5 SV008IG5-4U,输出电压为AC 380V,   控制一台三相异步电机,额定电压为:AC220/380V,额定电流为:1.1/0.6A,0.4KW,4P; 控制负载的类型为连续运转的皮带,在使用的过程中,变频器突然发生故障致使上端的NFB跳闸,在从新送上电源的时候导致变频器烧毁。   在检查电机没有问题,输入电源也没有问题后,更换新的变频器从新投入后,大概运行三个半小时后又在次烧毁,显示故障的指示为OC,既过流;如是几次发生,现生产线等着启动。   明确一点:小弟的变频器已经正常使用一年了,以前在接线或控制方面从没有出现过问题,负载也一直是稳定的。   另外,想请教各大侠的是,对于变频器烧毁,一般是由一次侧的主电路引起的,二次控制回路有没有可能引起变频器烧毁?

网友A:
我怀疑是IGST(晶闸管)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电容不好!!!!

网友B:
一般是由一次侧的主电路引起的 二次控制回路有可能引起,但是很少见 关于变频器我知道的也不多 你还是到变频器的论坛去看看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