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上的问题

楼主(2004-02-13):
我在做配电项目,想请教一个小问题:一台315KVA的变压器,它有两台出线柜,里面的空气开关分别是225A,100A,100A,225A,400A,225A,225A,400A.加起来有1900A。我想问为什么所使用的空开总电流会这么大?变压器不超载吗?

网友A:
两台柜是一用一备吧,不然变压器肯定不行。

网友B:
开关不是同时使用,只是为了使用方便,可以根据负荷情况决定接哪个开关。因为设计的时候,厂家资料不齐全,另外,外行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网友C:
两个400A的是进线开关一般作为双电源切换用。其中一个225A估计是做联络开关。还有电容补偿柜也需要开关。其他塑壳开关是作为支路开关因为在根据负载选型时一般会加20%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