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请问吸尘器电机调速?

楼主(2004-02-13):
各位师父;我有一吸尘器不能转动,打开一看,有类适于电抗器的元件,一出线断一根,且电机调速原理不清。请教师父,谢谢,急。

网友A:
先了解是什么元件吧

网友B:
可以使用双向可控硅电路代用

网友B:
单相异步电机的电抗器调速原理你不知道吗?

网友C:
TO李惠锋:请讲详细点好吗?

网友B:
有拆过以前的电风扇吗?那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同档位串的电感不同在单相异步电机上的电压就不一样啊。转速自然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