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谢谢!

楼主(2004-02-13):
新手请教.凌华PCI9111卡,我想对每次采集回来的数据处理后再去读取新的数据,请问用single-point AI方式还是用continuous analog input方式采集呢?

网友A:
是用single-point AI方式,即查询方式。

楼主:
谢谢李侃老师,我的采集速度比较快,这样没问题吧?

网友A:
sigle-point AI方式在Windows下最快可以到2~10K吧,和硬件配置有关。

楼主:
李侃老师,我给你写了封信,问了些问题,您收到了吗?

网友A:
是什么问题?我没有收到。

网友B:
> > 我是一名在校学生,在课题中要用到数据采集的知识,希望你能帮忙.我的课题是一磁悬浮系统,利用一电磁铁吸引其下方与其有一定距离的小球,电磁力与小球重量相等时小球悬浮在空中.现在要对检测小球位置的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进行采集,然后与预先设定平衡点的电压比较,利用PID控制算法输出控制电压到电磁铁上.我现有一块凌华的PCI-9111HR卡,因为我要对每次采集回来的数据与平衡点的电压比较,然后输出控制电压,而且速度越快越好,是不是不能用 continuous analog input方式采集,要用single-point AI方式.我的触发方式是否应该用Timer Pacer Trigger方式呢?我试着写了一下初始化程序,你看是否正确呢? > > Register_Card(PCI_9111HR),CardNumber); > > AI_9111_Config(CardID,TRIG_INT_PACER,0,0);//这句能不能省去阿 > > while(1)//循环读取采集的数据 > > { > > AI_VReadChannel(cardID, ADChan, AD_B_10_V, &AdVoltage); > > fun()//数据的处理函数 > > { > > . > > . > > . > > } > > } > > 您帮忙看看我的思路是否正确,能否实现。 > > > > 谢谢! > > > 渴望自由您好: 对于您的程序(sigle-point AI),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AI_9111_Config(CardID,TRIG_INT_PACER,0,0);//这句是可以省去的,如果省去就会按照卡的默认设置(我们不建议这样做)。 对于您上述说的这个系统,我认为应该采用continuous analog input方式进行采集。 这块板卡的采集方式有两种: 1)continuous analog input是由板上的晶振触发的。板上有1k的FIFO,据我估算0.5毫秒可将采集到的数据传到内存一次(半缓冲,100KS/s),如果这样的速度可以满足您的要求的话,就没有问题。 2)single-point AI为查询方式,由程序触发。首先,查询方式不能保证您对模拟量离散化的正确性;其次,程序的处理是需要时间的(当CPU空闲的时候可以正确采集数据 ,当CPU忙的时候,采集的触发程序就会被搁置,这样采集就会有误差。);最后,您的D 调节要求的实时性较强。总上诉述,所以我认为不能用查询方式。 大钊

网友C(2006-09-22):
下面引用由  李侃在 2004-2-3 18:50:00 发表的内容:
  sigle-point AI方式在Windows下最快可以到2~10K吧,和硬件配置有关。
--------------------------------------------------------------------------------------------
怎么设置可以实现sigle-point AI方式在Windows下2~10k,硬件有什么要求?
我的也是9111HR,要求实时处理数据,怎么设置?
还有 manual 中所谓的同步、异步模式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