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前一级双路供电的无扰切换

楼主(2004-02-13):
现有两台UPS,两路220V AC供电,需做到在两路市电想需不一致的情况下,无扰切换

网友A(2001-08-03):
用机械连锁加电气连锁的方法实现

网友B:
快切,有现成的设备

网友C(2002-04-04):
做一个备复电路,用简单的电气元件即可实现。

网友D(2004-02-13):
现在不是有ATS设备吗

网友E(2008-02-26):
现在的自动化设备完全能满足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