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教:请教各位大侠,流量计引起压力损失的原因是什么??谢谢

楼主(2004-02-13):
我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有知道的请详细说明一下,多谢!!

网友A:
蓝萧:你不是干这一行的吧,流量计都有阻流元件,流体通过时就会产生压力降,从而就产生了压损,一般来说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没有压损,只要和介质接触的流量计都回产生一定的压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