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形锥流量计的测量原理

楼主(2004-02-13):
我单位新用一台V形锥流量计,对其原理不很了解,请指教。

网友A(2008-01-14):
请问本流量计是否需要温度、压力补偿?

网友B:
V锥式流量计是近年来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颖的高精度差压式流量仪表。它是利用V形锥体在测量管道中心节流,与传统的差压流量仪表不同,把从管道中心孔突变节流,改为沿管壁环状节流。从而改变了流体布局,起到了对流场的整流均能作用,形成了差压式流量测量所需要的较为理想的流场条件,从本质上保证了流速—差压转换的稳定、准确,从而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它集中了各种差压式流量仪表的诸多优点,是孔板流量计理想的替代产品

压力、温度能恒定,温度|、压力也可以不要,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

网友C:
应该说它属于一种差压流量计,只是V锥是经过设计,差压的范围对应着测量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