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楼主(2004-02-13):
三极管集电极接25伏直流电压,发射极接地,可是当三极管导通时,集电极电压被拉低到0,为什么呀?

网友A(2003-10-17):
肯定的了,应该在集电极上加一个负载电阻 你的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了

楼主:
我已经加了电阻,可是还是不行,直流电压被拉低。

网友B:
不是0V吧!应该是零点几伏吧

网友C:
电阻太大!!或别地有问题.

网友D:
在发射极加电阻贝。

网友A(2003-11-27):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应该是想死耗子说的那样.

网友E(2004-02-13):
我有一个类似的东东。 不知你用的是PNP的管子还是NPN的管子。 有一事不明:集电极接地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F(2004-11-21):
你基极电位太高了, 集电极电阻太大了(如果有的话) , 在基极加限流,嵌位试试.........